华硕X88S F83SE开机亮

楼主(2014-08-27):
遇到一个辣手的问题,顾客说华硕X88S有时可以开机,但就是进系统进不步了桌面,强制关机,在就无法开机,看电流内存不过,大写键灯一着亮,是显卡还是北桥,显卡上也掉了个柱子,加焊显卡也不行,网上有的说是显卡有的说是北桥,把我搞得越不懂了,求助

网友:
关不了机按时序反着来。后出的信号最先没有

网友:
顾客有一次卡了,让后强制关机就成这样了,在就开不了机,刚拿到我这亮了,就是进不去,一直在进桌面的那个换面,按什么也没反应,只能关机,再关了就开不了了,我一看散热,显卡的柱子开了一个,觉得应该是显卡,加焊不管用,要换吗

网友:
我觉得你还是先从软故障查查看,能不能进PE,换个硬盘试试呢,都不行以后,再找找时序,最后再考虑显卡或桥的问题,你说呢

网友:
我磁到的都是显卡,,唯一一次置北桥都上家修的时候把北桥烤到了,,,,,,,那主板容易变形

网友:
大写键灯一着亮  应该显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