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问这是什么问题?硬盘坏了吗

楼主(2014-08-27):
好几次 装系统化都会回遇见这样的情况,出现一个j

进pe重新go一次就行了

  在换个电脑开机还是j

网友:
重新分过区没?

网友:
格式化 重新写下硬盘引导头文件。看看如何

网友:
保存好数据,全盘重新分区一下试试。

网友:
重写MBR就OK了

网友A:
重新分区,注意一定要“取消4K对齐”!

网友:
改bios,把硬盘改成第一启动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解决了吗,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引导坏了,这种现象和GHOST过系统无安装界面是一样的,时入DISKGEN,选择硬盘,重建主引导分区。就行了。

网友:
重建MBR,引导程序丢失

网友:
硬盘坏不坏,先要测试下有无坏道先,没有坏道就格式化下。。

网友:
硬盘好坏进DOS用HDMM工具即可,如硬盘不坏,重新设置硬盘格式即可!

网友:
西数硬盘我碰到这种问题,,客户换了硬盘,旧硬盘拿走了,啥子原因没有研究过

网友B:
分区的时候不要选择对齐到2048或者8096或者其他。区没有分好。

网友:
全盘格式化再重新分区

网友:
这应该是小问题。你自己试试就出来了,硬盘坏没坏   MHDD就知道了

网友:
修复一下引导

网友:
进分区工具然后重建引导记录

网友C:
换个硬盘试过没有

网友D:
清0 重分区 试试呗

网友E:
就像刷bios那样吗,我没弄过

网友:
分了n多次了  ,不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分区,注意一定要“取消4K对齐”!

我不是很明白,,机械盘也有4k对齐吗  ??在哪里弄4k 我没弄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清0 重分区 试试呗

不行     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硬盘试过没有

换硬盘就好了    问题是硬盘的事

网友:
重分一下区,如果不行,低格一下

网友:
经常遇到,一个是ghost系统镜像的问题,换个镜像就好。第二个和分区工具有关系,必须全盘重新分区。还有遇到ibm的机器出现这个其他分区工具都没用,dm就可以。反正多试试,先从简单的重建MBR来吧

网友:
DISKGINEUS重建主引导

网友:
换个U盘 换个启动 用不一样的启动分区 装系统都可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就像刷bios那样吗,我没弄过

这是个很基本的操作了,就进PE进行DISKGENUS,在上面第二个菜单里有个重写MBR,做一下重新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是个很基本的操作了,就进PE进行DISKGENUS,在上面第二个菜单里有个重写MBR,做一下重新就解决了

我明天试一下 谢谢

网友:
硬盘坏了,遇到过几次了

网友:
、进PE分区工具重置MBR就可以了

网友:
用慢装版系统安装一下试试,不行就换硬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区的时候不要选择对齐到2048或者8096或者其他。区没有分好。

每次都是   快速分区

网友:
格式化~重新安装……就好了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硬盘的问题 之前遇到过很多次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