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 板号为H34E 裸板维修

楼主(2014-08-27):
行里送来的裸板带开关板,CPU和内存都不给带。唉
板号:H34E (一修)
品牌:方正
型号:颐和E400
故障:待机0.1~0.2A抖动
维修过程:接上电源主板啪啪的有异响,打开电脑找下图纸没有,去论坛找找也没有!待机3.3V,5V,不正常都只有1V左右还不稳定,连主供电都跟着晃。
经测量5V有短路阻值低,加电烧RT9045微热,这时测量对地阻值为100欧左右,换一个加电还是有异响!3.3V对地阻值300欧左右。晕,继续揍。这时没图纸想放弃维修了,可是一想行里客户这么信任我们,继续修吧,尽力就好!
测量到一个类似场馆的原件对地阻值很低,拆掉后加电待机电压正常出来了,异响没了。这时测量这个管子的输出脚焊盘的对地阻值为将近200欧了。这个管子上边也有一个一样型号的管子,调换下,加电还是异响……
看来这个管子没坏,还是后极有问题,继续揍!这时我加电烧不出来了,怎么办?管子上上了。那就崩溃疗法吧!把管子的输入端和输出端用焊锡连在一起,接上电源后电流是0.8~0.10A跳。别着急等一会,我相信时间久了跟定会有东西热的。声卡热了……拆掉,打对地阻值高了一点而已!想骂人了,还得继续揍,破孩子欠揍啊!这回满板满了几遍没发现异常……难道修不起来了?
那就这样让它蹦达会看看吧,大约5分钟后发现CPU滤波的电容有温度,CPU供电芯片周边也有温度,难道?拆了再说!拆掉CPU供电芯片后,把那个管子输入和输出端焊开后,测量输出端对地阻值300多欧,正常啦。嘿嘿!
找个CPU供电芯片ISL62882焊回,装上测机器的CPU和内存加电有跳变到1.33A左右,貌似是亮机了。外接显示器方正LOGO出来了,在芯片盒里找个ALC269声卡焊回。维修结束!
明天就等同行取主板了,希望不要有其它问题了!
又有新问题了机器没声音,之前声卡已经烧坏换了新的,,这回是整机来的,也方便测量。拆机后裸板加电测量芯片引脚电压,3.3V,5V都有了,怎么没声音?难道,芯片本身还有问题,又一顿翻腾找了全新的芯片。上机后能认到声卡了,提示发现新硬件了!(*^__^*) 嘻嘻。用驱动精灵打上驱动发个音乐好听!合计没事了,关机吧!*脏话*,关机死机!心里一阵问候它全家,记得来时候关机不死机的,我就换个声卡和打个驱动,那就先排除系统吧,拿起U盘做完后,进去系统正常,那就关机吧。顺利关机,问题解决。此板终于可以交差了。
本人不才没啥技术水平的帖子让您见笑了。有错误和不对地方还请指出!

网友A:
修得挺不错,就是再配点图片就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得挺不错,就是再配点图片就更好

前几天的帖子了,图片都有水印的。PDF也有水印管理员不让发。

网友:
楼主有没有BIOS

网友:
这位朋友不好意思,没有备份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