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r 不充电 高手进

楼主(2014-08-27):
DELL 14r  不充电  在系统显示适配器已连接 未充电, 开机有适配器警告提示,换原装适配器还是一样,中间帧电压3.3v  不知道正不正常   IINP  无电压 翘起io脚 io 1.6v   不知道是不是需要io发送这个信号  求解

网友:
我觉得得重点查充放电芯片吧

网友A:
14r主板上好像有个充电开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4r主板上好像有个充电开关。。

还有充电开关?没听说过啊

网友:
有电池能不能放电呢,I2C,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充电开关?没听说过啊

就在电池旁边, ,, 有个开关。 。

网友:
吧芯片换了试试

网友:
充电电路一直是我的难题  求高手解答一下  小弟 先谢了

网友:
把芯片工作条件都一一查一下

网友:
芯片换了试试

网友:
碰到这样亮机,先要报一下风险。爱修不修。。

网友:
是DELL 笔记本 都是充电开关吗    手上有一个也没有找到充电开关

网友:
要原装电源  查充电芯片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