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L400叫叫声怎么修

楼主(2014-08-27):
求SL400叫叫声怎么修,把键盘拔掉还是原来问题,看来难修了

网友:
我帮他补充一下吧,开机报警一长两短,显卡换过,显存重植问题还是一样,BIOS刷过,还是一样的问题,有没有可能是显存坏了。

网友:
现在想再重新加焊一下显卡,怀疑自己没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