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联想v470c短路

楼主(2014-08-27):
接了台联想v470c一插电电源适配器灯闪,发现直接短路了,拆机一看,电源芯片ncp6121烧毁,拆掉还是短路,再查cpu附近几个电容ned en8黑色的电容短路了,经测发现一排全部短路,开机发热,全部拆掉,发现不短路了,电流0.2多,装上好电容跟电源芯片,一开机,芯片冒烟,电容又全部击穿,测电容两端电压20v 查附近的场管二极管都没明显短路现象请问这20v的电压怎么来的,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还有短路的地方,仔细找找

网友:
貌似这电容两端电压应该是几伏吧,怎么直接跟电源输出19v通了呢,想知道什么情况才造成的

网友:
上下MOS管有短路的吧!!!!!!!!

网友A:
量了下,没发现短路的了,但是把短路的电容全下掉,开机灯可以亮,桥显卡供电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了下,没发现短路的了,但是把短路的电容全下掉,开机灯可以亮,桥显卡供电都有

你把 CPU那部分全换了 注意上官的控制级不要悬空

网友A:
电容我都取下来了,不敢上装了,装上肯定会击穿,mos管没取,只是拆了电源芯片

网友:
烧烧看看  是不是还有短路

网友:
上管击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我都取下来了,不敢上装了,装上肯定会击穿,mos管没取,只是拆了电源芯片

严禁拆掉PWM芯片上电;PWM芯片拆掉后,必须把上管一起拆掉。

网友:
应该是19V的滤波电容。

网友:
330电容有坏了吧,要完全查到不短路了才加电。,负载这边

网友:
有几个铁壳子的,不知道怎么量,是不是上管击穿了才会导致电压高了,但不拆掉芯片,换个好的马上烧掉,不敢装了12块一个烧不起啊

网友:
查下20 V的来源,那不该那么高吧?还有你看一下是不是高管穿啦!

网友:
这机器有通病,和B460一样。

网友:
具体是哪个坏了啊搞不明白,这高压怎么过来的,动过的neu电容都是击穿了

网友B:
供电MOS 坏了,这个机子修的太多了

网友:
除了供电mos坏了,cpu会不会也挂了,供电mos是那铁壳封装的么
,是不是直接击穿了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电MOS 坏了,这个机子修的太多了

除了供电mos坏了,cpu会不会也挂了,供电mos是那铁壳封装的么
,是不是直接击穿了还是?.

网友:
应该是上管 击穿了吧。十九伏  就直接加过来了

网友:
小乌龟壳全换了 ,受伤有一台搞好了CPU坏了还在等客户回话

网友:
CPU上管穿了吧

网友:
CPU供电上管击穿。主供电自然就到CPU核心了。我修过B系列的好几台其中有一台修好后不进系统。U坏。主供电直接进CPU核心。电压太高U坏也很正常。建议把上管全部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