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90报错,请大家帮忙

楼主(2014-08-27):
请大家看图片,开机报这个错,按F1后就关机了,本人英语很烂,看不懂啥意思,有谁知道的吗 ,谢谢

2063453823 -1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A:
换个适配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适配器试试

百度了一下,也说适配器或者电池的问题,但都不是,昨天用的还好好的,而且是用可调电源,电池也下了

网友:
要用原装适配器  用可调电源都要报电源错

网友:
换原装电源试试

网友:
非原装适配器报错 可调电源的头子 不行

网友B:
嗯,我刚才问了下那人,他说昨天是用电池,不是可调电源,看来这就是问题所在了,一般的DELL好像也没这么挑电源,除了不能充电外,开个机还是不成问题的,故障点找到了,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我刚才问了下那人,他说昨天是用电池,不是可调电源,看来这就是问题所在了,一般的DELL好像也没这么挑电源, ...

对的,就是不能充电罢了,开机没问题的。

网友:
其中130W,应该是需要130W/19V=6.8A
应该是需要6.8A的适配器

网友:
适配器的问题

网友:
这个情况换个电源头就好了,就这么简单

网友:
南桥问题的  有可能

网友:
用原装适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