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自动断电

楼主(2014-08-27):
CQ40自动断电  把散热器换了,还是不行啊\

网友:
怎么个断电法,麻烦楼主说详细点。

网友:
电流跑了多少啊,多久掉电啊。

网友:
说清楚点,测温度了没有?是温度引起的吗?

网友:
太笼统了  不好说

网友:
你连续发这么多提问贴? 有什么不懂的集中在一起问吧

网友:
也不说清楚点    到多少掉电   是温度高引起掉电吗

网友:
换个U,或是加焊北桥

网友:
可以刷个BIOS试试

网友:
CPU显卡有没有垫好 温控问题也会

网友:
先排除散热、外设、BIOS问题,后面再从主板入手。

网友:
如果是AMD的,换CPU 试试

网友:
看看有没有大电容,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