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50没有CPU供电

楼主(2014-08-27):
5750没有CPU供电   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到底是什么问题,,求助

网友:
应该是接触不良吧,或者是某些元件不稳定

网友:
没有电压的时候测下CPU管理IC工作条件咯,VCC,EN,VID,信号都正常直接换掉管理IC。

网友:
某些元件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