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 AM SE通电3秒左右断电

楼主(2014-08-27):
华硕M2N68 AM SE通电3秒左右断电,不查12V就不断电,是芯片问题吗!

网友:
是CPU供电问题

网友A:
怀疑是CPU供电芯片的问题,没有相同型号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怀疑是CPU供电芯片的问题,没有相同型号的芯片

建议先查查周围的电容和电阻。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板子     到现在还没修好     把总线PG的三极管拆了不掉电  但是没总线电压   也没复位      桥也重植了     三极管上面接了个822      全部都换了   还是掉电      没办法了

网友:
CPU供电那快的问题 吧

网友:
我也有这个板子啊,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是不查还是不插啊,如果是不插12V供电,说明12V有短路,具体查找12V的电路啊,这不一定就是PWM管理芯片问题或也有可能还是先查12V电路的走向吧。

网友:
部分华硕板子不跑码会掉电,按不跑吗修 可以强制上电测量供电 时钟,复位

网友:
插12v能跑数吗,

网友:
先把CPU拿掉,再看看,要是问题依旧,就是CPU供电有短路,或者是电源管理芯片有问题,有些场管短路是量不出来的,需要一个个拿掉看看

网友:
CPU供电不出也会有这样问题的

网友:
好东西  谢谢分享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应该不是短路,应该是缺信号,以前修过,忘了是修的哪了

网友: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这板子桥爱虚焊 IO也见过坏的 都会导致这样

网友:
真正的短路是瞬间掉  哪会延迟

网友:
先量量CPU也没有瞬间电压,如果有的话,可以考虑加焊北桥

网友(2014-10-02):
是CPU 供电部分的MOS管有短路吗?

网友:
量下CPU上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