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7H55-M主板不跑码不复位。。。

楼主(2014-08-27):
型号:华硕P7H55-M 故障是:开机不复位 不跑码。网上这时钟芯片的开启脚是9脚,(时钟芯片已代换过)顺着查到一个822,代换了822后跑过一次码,好了,但是重启又不行了。822在路量测只有200欧姆,取下量测正常,电压的话不跑码822一端有3.3V正常,另外一端就是接时钟9脚拿时钟没3.3V,换过几个822了 没用,没图纸,也没头绪了,本人新手学修板,望老手指点下。如果哪位兄弟能修我可以发给你帮我修下,因为接下来都是网吧机 可能还有十几块这种现象的.本人QQ:408748346.

网友:
换时钟芯片

网友A:
支持换时钟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支持换时钟芯片试试

时钟芯片换过了额,还是不行

网友B:
在线测只有两百多,那两头的对地值你量过没有,应该有短路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线测只有两百多,那两头的对地值你量过没有,应该有短路的吧

对地45欧姆,没短路

网友:
看你描述,CPU电压已有,且发出VRMPWRGD到时钟,但EN脚电压不正常,查电压转换电路,有一只或几只三极管或MOS管组合。。。

网友:
南桥没发出PCI复位, 要查桥发出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地45欧姆,没短路

那你查下时钟脚的供电有没有

网友:
没图纸就慢慢跑线、呗。台式机能跑、

网友D:
这种的我们店常修,楼主同意发过来给我们秀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的我们店常修,楼主同意发过来给我们秀吗?

可以啊 。请加我Q 408748346

网友:
查与之相连的两个管子,试试换下可以么

网友:
看来还是很有难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