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没有

楼主(2014-08-27):
这个信号没有谁修过

网友A:
显卡的开启电压吧,看前面出没出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的开启电压吧,看前面出没出来啊

是哪里啊

网友:
你自己没图吗,找图跑线啊

网友:
先有下面那个信号DGPU再会出现上面那个信号.下面那个应该是CPU集显电压.

网友:
DGPU_VRON   MXM_PWR_EN 这两个要为高,才会出MXM_PWREN

网友:
首先3V上拉电压必须有,D18的1脚和D19的1脚都要有高电平。。最后C538电容不能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