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c662声卡替换alc861

楼主(2014-08-27):
alc662声卡发烫旁边的431也发烫,找遍了都没有662,上迅维查成功换过的也只有883,880手上也没有。只有换个alc861试试了,呵呵,换上完美发声!

以后替换又有一个选择了!!

网友:
谢谢楼主学习到新技能

网友:
不少97ac声卡都能代换

网友A:
不少97ac声卡都能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少97ac声卡都能代换..

之前换了个alc583 不行呀!!应该要比这个新的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