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8经典维修 掉电 刷bios

楼主(2014-08-27):
acer 4738 经典掉电维修   进bios不掉电 ,  进系统或者pe工具都掉电,刷bios

ACER 4738ZGbios合集解决掉电问题.rar

网友:
进系统掉电要是大电容引起的,刷BIOS也解决不了问题啊?

网友:
这个要分板号的不?

网友:
这款机器   换电容不行啊   它不是那种大电容,都是小的330   我换了,这机器特点是进bios没事,百分百是bios  我修了2台了     这个机器应该不需要版号

网友:
这个没有大电容!

网友A:
刷完BIOS后风扇常转,声音怎么办!EC需不需要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完BIOS后风扇常转,声音怎么办!EC需不需要刷!

声音很大,进系统后风扇就开始常转

网友:
我的刷后风扇还没进系统是转的很快
进系统后风扇直接不转cpu80度还不转
p6200 hm55 独显配置

网友(2014-10-12):
好经验,收藏了,谢谢

网友:
最怕亮机掉电的了

网友:
这个掉电 真的能解决掉电吗

网友:
我的是不定时掉电 温度不高 CPU 60度

网友:
4738G的 可以用吗

网友:
以后修4738就有经验了    谢谢楼主宝贵的经验

网友:
谢谢楼主的BIOS和EC ROM,我可以很负责的告诉大家:绝对能用,我今天修到这款机子,也是BIOS设置里不掉电,其它都掉,两个都刷了问题解决,太幸运了!
需要说明的是:风扇确实转得太快太响

网友(2014-11-12):
一定要两个都刷吗,能不能只刷一个呢。

网友:
请问怎么刷啊

网友(2014-12-17):
我也下个试试

网友:
刷后风扇转速很快

网友:
这个有没有方案解决呢

网友:
进系统PE 也掉电的

网友:
硬盘 内存都换过的 还是一样 就只能换BIOS了

网友(2017-05-25):
2个都要刷吗

网友:
很好很好,试试看

网友:
刷一个还是刷2个,

网友(2017-07-11):
行不行呀哥 我的也是掉电 你的什么情况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这种情况了,下载个来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2017-10-16):
刷完能够解决掉电,风扇常转解决了没

网友(2017-12-08):
我来刷个试试 多谢楼主分享 !!!!!!!!!!!!!!!!

网友:
果然好用 就是刷了风扇狂转 风扇5V 供电加了个电阻 风扇就不狂转了

网友(2018-04-21):
居然挖坟了 希望这个BIOS可以用

网友:
不行 刷了还是掉电 无语。。。。。。。。。。。。。。。。。。。。。

网友(2019-03-08):
官网的BIOS文件   1.02不掉电,1.16就掉电。无语;

网友(2020-05-05):
刷好一个掉电的 感谢

网友:
下载一个试试看

网友(2021-10-17):
要刷完两个吗???????

网友(2022-08-14):
来看看能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