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楼主(2014-08-27):
华硕开机电流0。30不上电,无思路求解

网友:
没CPU电压嘛

网友:
电压都没出来完~测测看看哪个电感的电压没出来!

网友:
你至少得拆机测一下各大电感吧,尽量找一下图纸,看看哪个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型号不说  你动过什么不说 测试过什么不说
这种求助 以后就别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