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工解闷》之DELLn4010上电1.4掉电现象的求助解决思路

楼主(2014-08-27):
首先又到了我郁闷的时候了。对于我来说这是坏事,因为我郁闷了。但是对于广大新手,可能这又是好事,因为我卖弄的时候到了。

我的经验很少如果各位高手看到有什么不对的帮我指出来啊

下面是同行诉说的故障现象:
DELL N4010上CPU 电流到1.4不动,几秒就掉电,PL4(1.05VTT)不上CPU阻值100多,上CPU阻值为0,这是为什么

对此我的解决思路呢,首先我们按照由简入繁的思路尽量避免误判当然我知道高手们看到这个现象会根据经验会果断换好的CPU尝试,所以这里我的思路的第一步就是对于CPU本身的判断。
依据:根据同行描述上cpu和不上cpu的电感对地阻值会不一样这里我们可以通过对切断点PR59摘除来对地阻值看是否是本身电路的问题还是后级负载问题。这里的负载只有去了CPU座,所以这里通过替换法来用好CPU来替换,看是否涛声依旧,来判断是否CPU问题。
依据二:根据掉电的经验我们知道掉电一方面有可能是因为温度方面的原因导致,而另一方面有可能是因为电路方面的原因导致。这两方面我们都不说就说说这最后一种因素:当不上CPU或者CPU损坏的时会掉电。
所以根据以上两条我建议:在切断PR59后对电感进行对地阻值看是否仍然存在对地阻值为零的现象,这里的结果无非两种:若有找到故障原件治之建议烧鸡大法。若无则找CPU更换来判断。
说真的我十分不想遇到这种坏CPU的更换首先成本就比较高(相对于平常供电损坏的维修来说成本比较高)其次,对于我们做维修的来说挣不来多少钱,所以最后送各位一句我的招牌祝福语:助你豪孕一露瞬疯!!!!!!!

DELL-INSPIRON N4010_QUANTA_UM8B DISCRETE.pdf

网友:
没有看明白 不知道表达什么意思?
CPU坏了 ?

网友:
应该不是Cpu的问题。你测测主板把

网友:
上不上CPU阻值会有很大变化,但为0欧肯定不正常。这种情况,CPU和MOS管,滤波电容的损坏几率较大。

网友(2014-11-20):
大致看了一下,没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