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到手一个联想T410i 进水机器 求帮助

楼主(2014-08-27):
刚刚到手的时候不开机,打开清理发现是进水,简单清洗后,用BGA烘烤可以亮了,冷了又不行,无限自动上电,掉电,重启,电流0.8 ,循环自动上电掉电经过测试 南桥吹一下就又能亮了,现在该怎么办?

网友A:
看下有没断线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有没断线呀。

没有短路 短路就不能开机器了

网友B:
是不是 旁边电阻电容出问题了 加热下 就好了 冷机 就不行 加焊下 供电芯片

网友:
加焊南桥

网友:
南桥换,或者重做

网友:
应该是有地方断线似断非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 旁边电阻电容出问题了 加热下 就好了 冷机 就不行 加焊下 供电芯片

ben本以为是旁边的管子坏了换了一个 点亮了 冷机又不行了 ,后来客户不想修了 就不休了

网友:
换南桥试试看

网友:
目测有没腐蚀的元件,T410是HM57吧。CMOS电池电量是否正常。

网友C:
是不是南桥下面进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南桥下面进水了

是的 进水风枪吹吹就好了;冷机就不行;了

网友:
换南桥试试吧

网友:
加焊不行就换

网友:
客户不修了 就没敢多搞  搞坏了还得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