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A770S+魔笛版 Ver:3.00主板维修

楼主(2014-08-27):
ONDA  A770S+魔笛版  Ver:3.00主板开机不跑码  换了CPU  一样的   就把北桥压了一下  可以跑码了  上BGA加焊   上2代内存好了  可是上3代内存不行  开不了机   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AM2的U只能上二代内存,AM3的U才可以通吃2,3代内存!

网友A:
这块主板只支持二代内存好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块主板只支持二代内存好不?

你看他主板上有上3代内存的啊

网友B:
遇到过梅捷上3代要刷BIOS ,去官方看看有没有支持3带的BIOS 刷下

网友:
这个主板是双bios的吧,刷下ddr3的bios

网友:
变态的主板,变态的厂家.一般大厂都不这么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过梅捷上3代要刷BIOS ,去官方看看有没有支持3带的BIOS 刷下

在官网下载不了东西

网友:
有个跳线 要跳一下  3代才能开机

网友:
AM3CPU配3代内存,AM2CPU配2代内存,这样

网友:
哦哦 谢谢你们

网友:
我也有块这个板子,上电北桥供电的场管特别烫,还没有修好

网友:
我也遇到几个这个破板子,,复位灯闪。做北桥好过一两个,用不住。。。还有几个没修好

网友:
楼主好技术。学习中

网友:
我也有一个,上二代的能用,上三代的就不知道咯

网友:
看cpu,am3通吃,am2只支持2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