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解决超级新本T430U电池开机,电源不加电,不充电

楼主(2014-08-27):
今天客户送来一新本T430U,i5的板载的CPU,好新的机器,拆开看修过,这机器修 过,换过充电芯片,好吧 ,先报价,像 这种别人修不好的机器,可以报价高一点吗,直接350 ,客户说修吧,好的,开工,插电池开机,拔掉电池,插上电源,保护隔离的第二个场馆部到通,查电路,受控于充电芯片,但是控制机正常啊,高电平,不知道怎么回事了,直接飞线 ,将场馆直接短接,开机正常,插上电池,插上电源,*脏话*,一阵青烟,吓我一跳,原来是线烧断了,看来这样是不行的呀,不插电池,客户肯定不接收啊 ,还是修吧 ,有换了个充电芯片BQ737,插上电源,一个吊样,突然想到,以前遇到过,保隔的场馆容易不良的,好吧没那就直接换之,将保隔的第一个场馆和第二个场馆对换,上电源OK加电。插上电池OK充电,原来是第二个场馆不良早成的呀,真是郁闷,第一个场馆是PN结正向的可以直接到通的,不受控,第二个是受控的,PN结实反向的,维修结束  附上电路图

网友:
图纸没传送哦

网友:
在二楼呢,这必须得有的

网友:
有图纸吗?]\

网友:
我想问??? 第二个场馆G级 高电平是多少电压啊
直接短接第二个场馆 插电池再查电源充电 电源和电池的电压会交火 大短

网友:
我修过索尼才会有这种现象

网友:
好的,有一个机器也是这个故障,明天试一下

网友:
这么  容易就搞定了 啊! 我修机都修不好 哎

网友:
二修机这么快就修好,不错啊

网友:
erwsefsdf

o0飝兲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还不知道调换还能用

网友:
有点不解,调换是经过测了两场馆,对照图纸,发现的,还是想当然的对换!

网友:
两个场馆   能  对换吗

网友:
学习了,,,

o0飝兲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这个机器 BIOS 有吗

网友:
如果查的细一点可以很快判断,找出导通条件满足没。就可以快速判断

网友:
  有这个点位图没有??

网友:
不会是个小通病把

网友:
楼主 ,思路很清晰,学习了

网友:
文字加上图片解说就更好了

网友:
保护隔离的问题?

网友:
你 这样 调换行嘛!不会出问题嘛!

网友(2014-09-27):
对换就好 了???为什么

网友:
貌似仁宝的这类故障多一些

网友:
对调能用吗

网友:
不良的到第一个场管位置了,最好是换掉啊。

网友:
谢谢分享,图纸留下

网友:
楼主技术精湛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