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4331s不充电

楼主(2014-08-27):
单独用充电器或者电池都可以开机 ,上电池插充电器充电灯不亮 ,显示用的是电池的电 。不上电池插充电器充电灯要闪一下 。本人初学,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谢谢
充电灯不亮

网友:
最基本的排除电池

网友:
可能是主板没认到电源 查充电电路 电池电源切换电路 ACIN信号

网友:
应该是隔离电路的问题吧

网友A:
电池换过 了 不上电池插充电器灯还要闪一下,上上电池灯闪都不闪。测试了下Q34 b-c极相通,取下测管子是好的 ,没图纸不知如何下手

网友(2017-04-10):
看充电信号切换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