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PC-DVR-945GC-L不跑马,奇怪的现象

楼主(2014-08-27):
如题,插诊断卡,复位灯亮,跑马显示D0,测供电时钟正常,PCI  A15脚1.34V    PCI E  A11脚1.28V  CPU复位0.48V怎么回事,有大神知道的吗?在线等

网友: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沃悔换板 -1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A:
换掉82801GB 。。。。。你这没复位。。排除SB的本身条件, PWROK VRMPWRGD。待机等

网友B:
先查VRMPWRGD,IO是否收到pwrok-ps信号,然后IO会发出PWROK给南北桥。看下是否满足这些条件,都有直接换南桥。82801GB很容易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查VRMPWRGD,IO是否收到pwrok-ps信号,然后IO会发出PWROK给南北桥。看下是否满足这些条件,都有直接换南桥 ...

应该是桥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不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查VRMPWRGD,IO是否收到pwrok-ps信号,然后IO会发出PWROK给南北桥。看下是否满足这些条件,都有直接换南桥 ...

没图纸,不知道测量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掉82801GB 。。。。。你这没复位。。排除SB的本身条件, PWROK VRMPWRGD。待机等

换桥要成本。

网友:
查两个PG,有图就查图,没有图就A15跑线,重点查看南桥边排阻,换完后最后干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