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A770T-UD3P 开机不跑码 点不亮

楼主(2014-08-27):
GA-MA770T-UD3P 开机不跑码 点不亮 CPU 更换过 640  和 550  都不行  内存2G  4G 都换了  显卡  亮机卡  7770都换过了不行,,小白求教。。。

网友:
明天电脑(MT)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你会是修主板的吧。看看有没有复位呗、。

网友:
cpu供电正常吗

网友:
换主板吧

网友:
新手的话可以放下电,跳线,刷下BIOS,不行交给专业维修电脑搞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