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任务栏变成两行怎么办?

楼主(2014-08-27):
  虽然xp系统 已经退役了,但是使用xp系统的用户仍然还很多。今天有网友问第一系统xp任务栏变成两行怎么办?于是我风风火火的下载了个XP纯净版 安装并制作了本教程,希望对大家有用。
  xp任务栏变成两行图示,如图一

  经过分析出现xp任务栏变成两行的原因是用户将“锁定任务栏”前的√去掉,取消锁定,能拖动任务栏,单无法向下拖动。此问题为快速启动和语言栏位置导致。
  下面是解决方法,大家仔细看哦!
  1、鼠标右键XP任务栏,将工具栏中的“语言栏”和“快速启动”取消。这时,我们就可以拖动任务栏了。如图二

  2.通过拖动任务栏后,xp任务栏变成两行的现象就不存在了。我们再将“语言栏”和“快速启动”添加上即可。如图三

  3.通过以上两个步骤,xp任务栏变成两行就彻底消失了。如达不到之前的预期效果,再微调语言栏和快速启动即可。如图四

  xp任务栏变成两行这个问题就这么轻松加愉快的解决了,不知道提问的网友是否解决问题了呢?
  转自01xitong.com/article/xpjc/710.html

网友:
这个还有必要发出来吗?论坛上估计没人不知道吧

网友:
呵呵  我只能说又复习了一遍

网友:
XP的历史,已经过去 了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一般都选择直接装系统。

网友:
XP确实在减少 不过目前仍然有一定的数量
对系统的设置多知道点好

网友:
原来是这么个两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