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53tk无法装系统、

楼主(2014-08-27):
一台asus k53tk无法装系统。。可以进pe 测试硬盘内存都是好的。装xp版本一直在滚动条滚动进不去系统。装win7 版本的32位64位都是会出现蓝屏每次提示的蓝屏代码不一样,也更换过内存硬盘 求大侠解决
win7
进不去系统

网友:
用原版装吧。

网友:
可能是南桥问题

网友:
近bios 把硬盘模式改掉试试看

网友:
路过顶下 加点积分

网友:
卸掉所有驱动试试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南桥的事儿……还有外设问题…………

网友:
貌似南桥问题.加焊下试试

网友:
用那个DISKGENS重建分区引导呢,不行的话,只能查查桥方面的试了

网友:
呵呵,把无线拆了试一下

网友:
先将外设都在BIOS里禁了,排除外设跟设备驱动后从主板入手。

网友:
这款机器以更换CPU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