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X42J板号X42Jr REV:4.1 的图纸啊?求助,没有得也帮忙分析一下好吗?

楼主(2014-08-27):
礼拜天一客户拿来一台ASUA  K42J的机器,客户反映机器有时开半小时白屏,有时开两个小时白屏,不会超过三小时,白屏的时候是有屏幕亮光没有任何显示。噢是灰屏啊,于是通电测试,想目睹一下症状好判断问题,测了接近一个小时还好好的,没出问题,不好下手。礼拜天又忙就叫客户回去了,放着了没弄。周一上班早上没时间看着就开机鲁大师压力测试了一个多小时没发现问题,问度也正常,就关机放着了。下午有时间了就想亲眼看着测机,如果测试3个小时没问题就送回给客服,因为答应了送的。半个小时过去了没问题,我走开了几分钟回来一看,咿!问题出现了,灰屏了,但很奇怪,电流很低只有0.58左右,所有的灯都不亮,风扇还在转,按开机键没反应,由于装了电池不知道有没关系。于是拿掉电池又重新开机,差不多接近半小时的时候问题又出现了,症状跟刚才一样,嗯拆机。打开来板上没发现异常,裸板点测个电压没问题,先找份图纸再说,在论坛一搜都是在找图纸的,找了半天没找着,没办法看看这机型有关的帖,很多都是关于BIOS 的,没有和这个同故障或接近的,只能慢慢整理头绪。正常的时候电流在两点多安,不正常在0.50A所有灯不亮,应该是有些电压没有了。裸板测了有没出状况,不好搞啊,一看时间都快下班了,先刷个BIOS看看,很多帖也说能解决掉电问题,这种情况也属于掉电的一种,找了一个板号一样的刷了,点机电流跑的很正常,但不亮机,还是在刷回原来的吧,结果刷回去更离谱了,加点待机0.16A,郁闷短路了,可量所有电感对地阻值都正常啊,如果待机偏高有短路的话肯定有芯片发烫的,加电发现只有显卡发烫,不会显卡烧了不,咋这么悲催呢。不行还是再查查有没其他可能,通电量电压3V/5V正常,咿奇怪了,显卡供电有一个1.18V出来,其他没有出来,没出触发显卡电压就出来了,也就是说待机偏高是因为显卡电压提前出来,显卡已经处于工作状态啦。没图纸,只能推断一下,说有电压都由南桥直接或间接控制,可能要换个南桥了,于是买了个测试OK的南桥换上去,待机0.03还是有点不对,不触发,过5秒变为0.01,再试刷了原来的BIOS还是一样,没图纸,无从下手。求图纸?求指点。谢谢!

网友A:
可以参考2.1版本的。大部分都一样。亲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2.1版本的。大部分都一样。亲测。

芯片组一样不?

网友A:
看你这板号应该是HM55的吧?是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这板号应该是HM55的吧?是就可以

是的,ASUS的板子怎么那么变态啊,你有遇得到过类似的问题没?

网友A:
你可能之前就是BIOS问题。这个HM55 BIOS能搞死人。我之前刷了十来个BIOS才把机子刷来上电开机。不过之前是1.几 无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可能之前就是BIOS问题。这个HM55 BIOS能搞死人。我之前刷了十来个BIOS才把机子刷来上电开机。不过之前是1 ...

这我就郁闷了,我就刷了BIOS ,怎么会待机偏高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我就郁闷了,我就刷了BIOS ,怎么会待机偏高的

不该出的电提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该出的电提前了、

是的,换了HM55就没有出显卡供电,但待机觉得还是不正常0.03  。

网友C:
兄弟,现在华硕出来的I3机器BIOS不能乱刷的,,需要重新合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现在华硕出来的I3机器BIOS不能乱刷的,,需要重新合成的。。

重新合成是怎么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换了HM55就没有出显卡供电,但待机觉得还是不正常0.03  。

ASUS换HM55桥必须刷BIOS

网友D:
下载多几个BIOS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ASUS换HM55桥必须刷BIOS

这样啊,我找找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下载多几个BIOS试试吧

下了三个了还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现在华硕出来的I3机器BIOS不能乱刷的,,需要重新合成的。。

我换桥了必须下合成的吗?

网友D:
找板号的BIOS  内存槽上面写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板号的BIOS  内存槽上面写着的、

和板上写的不一样,板上写的X42Jr  REV. 4.1
内存槽上写着K42JZ(0206A)
不知道下哪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该出的电提前了、

我换南桥了,BIOS下的刷了都不行,有的开机不显,有的不开机。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板号的BIOS  内存槽上面写着的、

我换了南桥,还能刷好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兄弟,现在华硕出来的I3机器BIOS不能乱刷的,,需要重新合成的。。

怎么不回话啊,换了南桥的该怎么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换南桥了,BIOS下的刷了都不行,有的开机不显,有的不开机。怎么办?

继续找吧。

网友B:
ASUS 坑爹啊,下载了10个了都不行。我都撑不下去了,要放弃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ASUS 坑爹啊,下载了10个了都不行。我都撑不下去了,要放弃了。

你的是多少版本的。我给你找找我这里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是多少版本的。我给你找找我这里有没有。

4.1的,板号是K42Jr  REV:4.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是多少版本的。我给你找找我这里有没有。

谢谢你,不找了,放弃治疗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不找了,放弃治疗啦。

...............

网友:
这图纸不好找啊

网友:
刷BIOS吧   应该可以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不回话啊,换了南桥的该怎么刷啊?

把原来的程序备份下来,4M吧,,这4M里面包含了EC的程序跟南桥的程序,只要刷南桥部分的程序就行了,(南桥程序直接到华硕官方去下载只有2M左右吧)用一个软件合成,好像是Winhex。你下载别个的程序是不行的。。论坛里有视频教程,你找找,

网友(2014-09-27):
谢谢,放弃维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