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上电掉电(方正t400)

楼主(2014-08-27):
方正t400  板号:DAOQL6MB8F0

故障现象:
开机掉电
故障解决:
按开关,电流跑到0.4掉回待机。
因为是广达板嘛,所以遇到掉电优先查hwpg这个信号。找到hwpg信号位置电阻r328,这颗电阻是没装的。

在掉电前测得3.2v的电压。看来hwpg正常出来了。既然hwpg信号正常了,那么我认为各大电压都已正常了。接着测cpu电压,掉电前测得0.9v。接着测plt_rst信号为0v,看来复位信号不正常。接着查cpu供电ic发出的pg信号delay_vr_pwrgood信号3.3v正常。再查南桥的pg信号pm_ich_pwrok电压0v,不正常,此信号不出,肯定不出复位。

pm_ich_pwrok信号是由ecpwrok经过一颗0欧电阻供过来,测ecpwrok电压也是0v。将中间的那颗0欧电阻取掉,再测ecpwrok仍然是0v,看来是ec没有发出这个信号。再找ecpwrok信号的其它去向,没有发现有可以影响电压的元件。ecpwrok这个信号是当ec接收到hwpg后发出的,那刚刚测hwpg已经正常出来3.2v,问题要么出在ec,要么出在不起眼的地方。一时找不出原因,将所有有关hwpg的电压都查了一遍都很正常。这时呢,非常怀疑ec,但手上没有这ec换试。没办法,避免修乱了,先定芯片换试再说。到这此板放一边了。
晚上回到家看电影,这心里始终在想此板,不知道怎么回事总感觉ec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小。因为ecpwrok这个信号既始不发出,应该是不会掉电的吧,因为此板掉电是掉回待机了,并且掉电后还可以继续上电,并不是掉电保护,如果是掉电保护那么有可能是板子上有短路导致。那么掉电故障,广达最大嫌疑是hwpg,其次呢缺电压。但是板子上的电压我都仔细查过,没有发现问题。但是hwpg我也查得掉电瞬间也确实是正常的。这矛盾出来了。想不出什么头绪来,对着图纸看了又看,几个重要信号也都翻了翻,发现呢这个hwpg信号有几个中间是有元件的。看到这呢,突然有个想法,就是断开这几个hwpg做个排查,让我对这个信号彻底死心。如果死心了,我什么都不动了,就坐等ec回来。
第二天来到店面,进入维修室,直接风枪开拆。你说这人品高了,就是没办法,我选择拆的第一路hwpg就是中间两个0欧电阻的,下图pu7。

当我拆掉这两颗电阻后,再上电,电流一路狂跑不掉了。看电流跑到1.7几,应该亮机啦。tmd我爱你呀,你说这叫什么事。
迅速接屏,悲剧来了,机器是亮了,但是亮的诡异。屏幕左上角就显一个光标,并且光标是定住的。按键盘什么都不管用,bios也进不了。看到这一幕,我第一反应就是bios,刷呀刷。。。。。完成了。再次上电,一个鸟样。
到处摸摸也没发现异常发热元件,亮机了,那么电压信号方面基本是没有问题。怀疑是不是有功能元件不正常导致,再次开拆,所以说人品好,真的没办法,我第一个选择拆扩展ic,拆后上电请欣赏下图你们懂得。

接上硬盘,顺利进入系统,到此机器已经修复。
从这次维修得出结论,广达机器hwpg信号不正常,是可以测出电压的,并且测出的电压看不出异常。所以广达机器遇到掉电故障,不管hwpg信号测的正不正常,都要去仔细查一遍,以免走弯路。
以下附上此机器待机以及上电电流

网友:
前面有三张图片没显出来,补发一下!

网友A:
没搞明白你拆这两个电阻是什么意思,如果说这个芯片PG没产生,哪他供电应该也没出啊。既然供电都没出,何来亮机只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搞明白你拆这两个电阻是什么意思,如果说这个芯片PG没产生,哪他供电应该也没出啊。既然供电都没出,何来 ...

谁说pg没产生,就不会有电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搞明白你拆这两个电阻是什么意思,如果说这个芯片PG没产生,哪他供电应该也没出啊。既然供电都没出,何来 ...

我这块板也正是电压出来了,没发出pg,所以导致掉电,我在贴子里少说了一样,也正是pu7的lpgood这一路pg没产生,所以导致掉电,但是供电是正常出来的,所以我将pr145装上了,pr147没装,就是这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搞明白你拆这两个电阻是什么意思,如果说这个芯片PG没产生,哪他供电应该也没出啊。既然供电都没出,何来 ...

拆这两个电阻的意思,就是为了判断出是不是因为hwpg这个信号不正常导致的掉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拆这两个电阻的意思,就是为了判断出是不是因为hwpg这个信号不正常导致的掉电。

等于说还是HWPG没有完全产生而引起的掉电吗?所有电源芯片相与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搞明白你拆这两个电阻是什么意思,如果说这个芯片PG没产生,哪他供电应该也没出啊。既然供电都没出,何来 ...

有一路电压PG没产生总的PG信号不会没拉低吗?不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一路电压PG没产生总的PG信号不会没拉低吗?不解。

也许他的就是被这个PG拉低了引起的掉电。

网友:
路过顶下 加点积分

网友D:
没必要弄黑色的字 眼睛都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于说还是HWPG没有完全产生而引起的掉电吗?所有电源芯片相与

对了,就是这样,也就是说这台机器出的掉电故障,原因就是这个芯片正常出供电,而没有正常发出pg信号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必要弄黑色的字 眼睛都花了

实在不好意思,我在我自己空间写好的贴,然后复制过来,就是这样,不过我是用mac的,以前在win7里都很正常。

网友:
广达的HWPG有问题就是典型的上电掉电、你是用万用表测还是示波器测的掉电前的HWPG电压?HWPG信号掉的时间太快所以EC还没有发出ECPWROK前就出现掉电现象了。

网友:
换主板吧,这机器别修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网友:
看不 懂  但还是要给点力

网友:
哥们,能不能把图纸给我下,我的也是这个问题。直接拆掉这两个电阻问题一样。我还是想查查哪里问题,这个1.05v电压没有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