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LY 看视频花屏 求助

楼主(2014-08-27):
华硕K43LY 看视频花屏 求助,显卡换了新的 系统也换了,问题一样,求大师解释,谢谢
华硕

网友:
显存有问题吧

网友:
花屏的现象是怎么样的?最好拍张图片看下、既然显卡已经换过了,故障依旧,那就可能是显存有问题了,板子是不是HM65芯片组的?

网友:
要看怎么花才能判断

网友:
屏线,考虑下屏线,C壳转弯处

网友:
显存加焊看下

网友:
实在不行先刷个bIOS华硕的本本BIOS好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