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ibm台式机,江湖救急啊。

楼主(2014-08-27):
放了很久了一台478座子的IBM台式机真的不想搞!奈何客户要修!没法搞吧,现在的情况是能点亮但是要掉电而且是不定时的!!有的时候到xp滚动条的时候掉,有的时候在logo的时候就掉!而且logo界面要听很长的时间,system is starting......提示这个!有时在这里就掉了。这台机是返修机!刚开始故障时触发掉电!后来把cpu
座子加焊了以后就好了!!装系统什么都做正常,然后我又用鲁大师跑了一会儿也没问题。就给客户了!可是他们拿回去说用的时候有事还是要掉电!又回来了,求大神解惑。。。。。。。。。。。。。。

网友A:
加焊一下cpu供电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一下cpu供电试试

刚刚到了一块一样的主板换上去问题还是一样!!cpu也换了!都是时好时不好的!!内存他是3根!2根512,一根1g,我只插一根内存也一样啊!就差电源没换了!

网友:
IO,南桥。加焊一下

网友:
换板子还掉,首先注意CPU散热架是否与CPU接触良好,硅脂,风扇是否正常。换电源试试或打开电源检查电容和风扇。 再仔细看看机箱内部。 最后检查其它外设,如硬盘、光驱、显卡等等

网友:
你电源没换,这个至关重要,电源的电容鼓包喜欢掉电

网友:
最小化系统法,就不会走这么多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