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三星Q470c笔记本装上电池开不了机

楼主(2014-08-27):
一台三星Q470c笔记本装上电池开不了机,不知道为什么?我拿掉电磁就可以。大神解决哈!在线等........

网友:
单用电池不开机还是当电源与电池一起用时不开机呢?查下隔离保护电路吧。单用电池时是否能正常放电呢?电压又是否正常。

网友:
你能不能再说具体点行不啊!是一起用不行还是但用不行啊?

网友:
可能是电池损坏,或者电池的放电场管不能导通,或者场管损坏

网友:
楼主说的插上电池后不开机指的是不触发还是开机不显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