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华硕P5G41T-M LX3 PLUS 主板15秒关机

楼主(2014-08-27):
主板可以点亮,亮了之后提示USB保护15秒就自动关机了,前置和后置USB 量了都有5V的电压,BIOS刷了,南桥加焊了 还有南桥周围所有822排阻都换过了还是不行 解决不了问题,请高手指点这是什么问题

补充下USB对地阻值都正常 500多

补充内容 (2014-8-29 12:11):
已经解决

网友:
打下usb对地阻值

网友:
usb对地阻值正常

网友:
usb过流保护.查下co#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有点位图查找USB0C#,没有点位图,由中间两个点跑线,一般是472电阻或者822电阻,都有3.3V。没有的一组为USB过流!!!

网友:
这样的基本是USB过流保护了,5楼的朋友给你分析的比较详细

网友:
看到过个一样的问题,人家把BIOS刷回原出厂时的版本就好了、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刷BIOS,干桥拆了桥查下OC#到USB的有无断线,一般一个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就在USB附近,两个电阻,不排除桥的问题,我上次的桥,就是过流保护,OC#都是高电平,换了桥就好了!

网友:
没电路图的情况下可以点着USB的保险电阻去划南桥附近的822.472排阻啊。

网友:
有图就是不一样  立马搞定了 USB过流保护的问题

网友:
USB过流保护 OC#到USB电路正常  那就是桥挂了

网友:
先加焊IO,以前修掉电,补焊IO解决若干

网友:
又没有具体的维修思路?

网友:
822 472 的排阻 USBOC#电压  看有3.3v没

网友(2016-05-02):
已解决 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是不是OC信号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