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k53t笔记本进系统蓝屏

楼主(2014-08-27):
华硕k53t笔记本进系统蓝屏。更换过内存,硬盘,还是不行,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个问题,请教一下。

网友:
桥问题也会蓝屏  还有系统驱动装的对吗

网友:
有些机器要改一下SATA接口模式。还有外设也有可能的

网友:
基本上都是桥的问题,前提先排除外设

网友:
貌似南桥问题.加焊下试试

网友:
进PE蓝屏吗,有遇到过换SMOS电池好的,试一下

网友:
装纯净版系统,更硬盘模式,拆外设,换南桥。

网友:
先软件,查蓝屏代码,在搞硬件

网友:
我觉得先把外设先拔掉,比如光驱,无线网卡之类的不影响开机的东东就拔掉吧,再或者改SATA模式,我看过以前有位师父就是把光驱拔了就不蓝屏了,祝你好运

网友:
蓝屏的代码是什么?

网友:
这款机器显卡问题多

网友:
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