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3800T加电掉电,版号IS6XM REV:1.0刷BIOS解决

楼主(2014-08-27):
Think 台式机M3800T加电掉电不亮机
按开关风扇转一下就不转了,过几秒自己又转一下,一直循环。
症状为加电掉电,好像是通病,看有好多人都是这样的问题
找了好久找到的BIOS
刷BIOS OK
台式机型号M3800T CPU I5
版号IS6XM REV:1.0

EC 25q80bv.rar

EC

网友:
为什么有四个啊,不能搞成一个吗

网友A:
四个都要下吗?四个都要解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四个都要下吗?四个都要解压吗?

是的  这个比较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  这个比较大

这个BIOS不是只有8M吗?怎么要分四个呢?都解压到一个文件夹里吗?

网友:
可是一解压到一个文件里就提示重名命是否要覆盖原来的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BIOS不是只有8M吗?怎么要分四个呢?都解压到一个文件夹里吗?

不是标的123怎么会重名#24?

网友(2015-06-21):
这个BIOS是多少版本的

网友:
THANKS MY PROBLEM SOLVED

网友(2015-07-21):
积分不够下载

网友:
怎么有3个   怎么写bios?

网友(2017-07-07):
刚好用上,我的是开机报警,内存什么的都换过

网友(2018-03-27):
Thank you very much bios good work

网友:
积分不够了,努力学习中;P

网友:
我想问一下高手们,我下载后的三个BIOS包,我该怎么往主板里面刷呢,

网友C:
三个包解压后,都是8M,我该刷哪个

网友(2019-03-22):
引用 网友C:
三个包解压后,都是8M,我该刷哪个

随便解压一个就行了。你刷哪个都可以。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