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230U 4G想升级8G内存,有师傅帮忙搞一下吗,焊内存颗粒

楼主(2014-08-27):
本人的S230U   4G内存跑win8实在是捉襟见肘。本想自己升级,不过一没设备,二没颗粒。。。不知道哪位师傅有兴趣给升级个内存?

网友A:
你说说你是哪里的 看看论坛里有 附近的同行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说你是哪里的 看看论坛里有 附近的同行没

北京的,朝阳区 谢谢

网友A:
有在北京 朝阳区 的同行没 帮帮这位兄弟

网友B:
有的商家就可以帮你装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在北京 朝阳区 的同行没 帮帮这位兄弟

多谢版主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的商家就可以帮你装上。

不是插内存条哦。这个机器内存是焊死的。内存颗粒在主板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插内存条哦。这个机器内存是焊死的。内存颗粒在主板上

板载的话 好像不太好弄了

网友:
最好还是不要弄了

网友:
估计搞不了,,8G内存的频率高很多

网友:
楼上的大叔研究了?按理应该跟频率没啥关系吧。一款本本配置只是内存不一样,其余地方没必要做不同。这样成本划不来,按理应该都兼容才对。

网友D:
焊死的内存那种,比较有点水平,一般对设备也较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焊死的内存那种,比较有点水平,一般对设备也较高

是哦。所以才到迅维来请教

网友:
风险大啊,得不偿失

网友:
这可是有技术含量的活

网友:
没人搞过吗?有兴趣的可以看看拆解图

网友:
再顶顶啊,有人干过这个有技术含量的事吗

网友:
不死心顶起来,论坛没有牛人还是看不上这样的小活

网友E:
还是别搞了吧  光换内存颗粒是没有的用的 还要换spd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是别搞了吧  光换内存颗粒是没有的用的 还要换spd芯片

总算有行家回复啦。。。

网友:
哥们啊! 你不怕主板报废交给我弄吧!废品了不服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