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跑41

楼主(2014-08-27):
cq40独显,代码最后停在41-42-41,大小写可切换灯亮,换了显卡,南桥,刷了bios还是不行,就差北桥了

网友:
是AMD的就搞北桥啊,哎

网友:
路过顶下 加点积分

天意wx -6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外接正常嘛,此机器屏线爱坏。

网友:
AMD 的 还是INTEL  两个平台差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