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850B维修经验

楼主(2014-08-27):
故障现象:发神经,喷火一样,头子都通红的。调温度的旋钮调到最小也是通红的,失灵了。
维修结果:换电容一颗如图:

维修过程: 走了一些弯路,先换了个手柄和电位器,没用。然后查调温度相连的一些元件,可控硅什么的没什么问题。就把图中的那个电容换一下好了。这个电容不是随便瞎换的,因为也是和电位器一路的起滤波作用。如果有相似故障的同行可以试一下,说不定是个通病。

补充内容 (2014-8-28 08:49):
我倒!!,是箭头下面那个电容   标错了哈哈 SORRY  粗心大意的毛病改不了

网友A:
换的电容容量得和原来一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的电容容量得和原来一样吧

最好一样,我换的220UF的  还有其它电容也全部换掉

因为我现在用起来还有点怪怪的

网友:
我的AT852D坏了MCU,用了1个STC芯片写个程序才可以用!!!

网友B:
我帮楼主更正一下,是这样吧?

真的很难想到是它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帮楼主更正一下,是这样吧?

是的,是这样的 ,我标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