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安装AutoCAD2006的详细步骤

楼主(2014-08-27):
win7系统下如何安装AutoCAD2006呢?很多朋友在win7系统下安装AutoCAD2006时,都有遇到过无法正常安装的情况。那么,AutoCAD2006要如何正确安装呢?今天U大侠小编就和大家说说win7安装AutoCAD2006的详细步骤吧!

AutoCAD2006

  方法一:

  1、启用Administrator帐户,然后登录Administrator;

  2、到CAD2006的安装光盘里找到Bin\acadFeui\acad.msi,运行;

  3、注销Administrator,登录到之前使用的帐户,禁用Administrator帐户,以管理员身份运行CAD。

  开启Administrator帐户方法:计算机(右键)-管理-本地用户和组-用户(双击)-Administrato(双击)-账户已禁用前的勾去掉(确定)-注销系统-登录Administrator。

  禁用方法:与开启相反,勾选账户已禁用前的勾(确定)。

  此方法缺点:较为麻烦。

  方法二:

  直接至CAD2006的安装光盘里找到Bin\acadFeui\acad.msi,右键该程序,选择“兼容性疑难解答,在弹出的程序兼容性中选择”启动程序,这样就可以直接安装成功,从而省下了切换帐户和修改的麻烦。待安装完成后,再在程序兼容性对话框中点击下一步,直至完成。

  缺点:运行此类软件均只能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其它相关兼容性的软件一般也可用此法轻松解决,而不用太多其它操作。

win7安装AutoCAD2006的详细步骤udaxia.com/wtjd/954.html

网友:
1、你的win7是32位的还是64位的?安装32位的win7,还不如安装XP更快更稳定。
2、CAD2006有64位的么?
3、能安装win7 64位的系统,硬件都是很高了,安装CAD新版运行起来会更流畅,更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