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测量场效应管

楼主(2014-08-27):
场效应管到底用数字万用表怎样量啊,在主板上怎样量,通上电又怎样量。在此请教了,

网友:
   跪求解试

网友:
首先,万用表调到二极管档,三脚六测,五次读书为1(无穷大),一次为600作右(3位数即可)。如果是这样,这个管子就是好的、

网友:
在百度搜搜都会说

网友:
那要是为零了咋办啊 ?

网友:
兄弟 你完了 这个很难说明白的 最好的方法是 万用表二极管档 红笔接地 黑笔去打对地阻止 同样的场管好得  对地阻值 一样   这个只是针对 PWM 供电部分 ,其他地方的就需要取下来测量了 如3 楼说的方法

网友(2014-12-19):
基础东西,一言难尽。

网友:
看来还是基础知识更重要

网友:
场管的测量和方法
黑表表接D,红表笔接S,显示500左右为N沟道.
黑表笔接S,红表笔接D,显示500左右为P沟道.
G与D级和S级正反接均为无穷大.
场馆箭头向外P沟道,箭头向里N沟道.
N沟道高电平导通,低电平截止.
P沟道低电平导通,高电平截止.

网友(2015-12-02):
这些都是最基础的知识,还是多看看基础

网友:
看是八角的还是三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