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2根线,修复一片进水二修穿孔 ZQ9

楼主(2014-08-27):
   ACER 4738ZG 板号:ZQ9独显  故障:进水二修
    目测如下:

    待机动过,点火回路进水,指示灯进水,LID开关腐蚀,主板穿孔。
    裸板断电打值3VALW 5VALW电感未发现明显短路,各个主供电电感未发现明显短路,公共点未发现明显短路,电源头出来电感对地短路,估计好修。
    第一步拆掉隔离保护管PQ27。开19V给我烧,穿孔部分很快就冒烟亮火花。烧了十多分钟,成果如下:

   还有些小电流,用手术刀刮一刮,终于无电流显示了。
    第二步补上所有明显腐蚀的小原件:

    第三步装上PQ27隔离保护管,通电测试,发现PQ27未导通。查图纸信号连接如下:

    该隔离保护原理如下,PQ28 第5脚收到D/C#高电平信号以后导通3、4脚,拉低第2脚电压。第二脚电压被拉低以后截止1脚6脚。PQ27 G级将会接受到PR147 PR148分压后的9V左右的相对低电平信号而导通开启公共点供电。
    PQ28第1脚刚刚被我刮的时候刮断了与电源头之间的铜皮。这边还是不导通,要么是PR148坏掉,要么电容PC82漏电。一烙铁干掉PC82,PQ27 G级变为9.几伏特。公共点电压被顺利开启,测得3VALW,5VALW已经正常。
    第四步按下开关,电流上到0.009左右接着掉回0000。测得EC 第95脚得到NBSWON#以后第91脚不发出DNBSWON#开机信号,莫不是EC条件不满足。先检查EC工作条件:
    ①供电:有点偷懒直接测量EC背面的L22,3.3V正常。

    ②时钟:没上忽略。
    ③复位:85脚VCC_POR#。3.3正常。

    ④LID ACIN ......

   发现敌情 ACIN 0V
   第五步往前查ACIN:

ACIN来自于充电芯片的ACOK脚。开漏输出ACOK,需要满足充电芯片DCIN ACIN 信号正常。往前查DCIN ACIN结果如下:

     大家用屁股想想都知道怎么回事了吧。
     第六步飞两根线,效果如下:

      第七部按开关顺利上电到1.2左右,装机测试。

    修机花了1小时,发帖花了1小时,觉得看了有用的话帮我加个分。

网友:
好贴,学习啦

月饼 -10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分析很清楚。厉害

网友A:
楼主威武呀,你那个孔是多少V烧的那么吊?

网友:
先回复,在仔细看看。

网友B:
楼主真强悍。板子都烧穿了 也修好了

网友:
兄弟你天天秒杀不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威武呀,你那个孔是多少V烧的那么吊?

是用可调电源加19V电压在电源头出来电感上烧机造成的。

网友:
楼主这里去掉PD1二极管飞线的话,会引起烧充电芯片本身吗?

网友:
每看楼主一贴就学了一招!真是强悍!按你的文笔应该到迅维当讲师。

网友:
楼主技术高, 学习了。

网友C:
Q28的2脚要是低电平的话那么1和6脚不就导通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Q28的2脚要是低电平的话那么1和6脚不就导通了吗?

Q28 2脚为低电平1和6脚导通的话,这样 PR147和PR148电阻就不能对19V电压进行分压直接到了PQ27的G级,即场馆G级这时候处于高电平19V截止状态,所以不能导通本身开启公共点供电。

网友:
厉害烧了那么大个洞,我看见火花怕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Q28 2脚为低电平1和6脚导通的话,这样 PR147和PR148电阻就不能对19V电压进行分压直接到了PQ27的G级,即场 ...

解说的说得很好

网友E:
之前看到烧穿孔的主板都让客户换板了,看了lz的帖子突然有种想修修的冲动

网友:
之前修过一台海尔的,不过没有烧出洞。 就是一个电压没有去控制转换电压芯片上,没这个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之前看到烧穿孔的主板都让客户换板了,看了lz的帖子突然有种想修修的冲动

穿孔板要看哪里穿孔。中间穿孔的换板子,边上穿孔的缝缝补补可以搞好

网友:
真强悍板子都烧穿了也修好了

网友:
你这样回复不是找死吗

网友:
没有强大理论的支持,这种只有换板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楼主真强悍。板子都烧穿了 也修好了

的确啊 上次我碰到过一个ASUS的板子 也是充电口出来的位置短路 我没敢烧,一直刮一直刮 弄了一个多小时最后才不短路 早知道我也这样烧了 下次碰到一定这样烧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的确啊 上次我碰到过一个ASUS的板子 也是充电口出来的位置短路 我没敢烧,一直刮一直刮 弄了一个多小时最 ...

充电口出来的位置短路 ,一般可以在保护隔离公共端进行烧机测试故障,只要短路的位置没有完全烧黑就行了,你说的一直刮是用手术刀断开与公共端相连的元器件进行吗?

网友:
楼主这种烧的技巧和一些注意事项可以和童鞋们分享一下吗?具体一点

网友:
楼主辛苦了,胼哥很强大·!

网友G:
这个洞是楼主烧出来的?那到是板层短了?这要烧不会烧到别的线吗?

网友:
板层短路的板子能修好全看运气了。

网友:
路过   学下啦   下次大胆的烧吧

网友:
哇,烧的好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洞是楼主烧出来的?那到是板层短了?这要烧不会烧到别的线吗?

这个洞是烧出来的,这种情况是烧机电流没有限制好引起的。

网友:
烧了这么大一个洞,,,,,楼主真是厉害啊

网友:
所以正常使用时D/C#为底电平?

网友:
烧黑了  分析的很不错哦

网友:
dc #这个信号应该是在机器插上适配器工作为高电平正常,相反在电池工作模式状态下本身为低电平有效。

网友:
位置很好啊

网友:
“大家用屁股想想都知道怎么回事了吧”这话有点难听。偶看了都止不住笑

网友:
西利哥啊。卡卡卡,全搞定

网友:
在适配器模式下,PQ28的2脚应该为19v,D/C#为低电平。如果PQ28的2脚为低电平就不能串联分压力,也就没有公共点了。

网友H:
D/C#与ACIN呈反向关系:即:
                                        ACIN为高时D/C#为低——EC检测到适配器
                                        ACIN为低时D/C#为高——EC检测不到适配器

网友:
B460 烧穿了,让客户换主板了,看到你的都想拿回来了,那个主板不便宜六七百的要

网友:
引用 网友H:
D/C#与ACIN呈反向关系:即:
                                        ACIN为高时D/C#为低——EC检测到适 ...

这里ACIN信号一般也是起到控制保护隔离公共端电压导通的。

网友:
看的有点不明白。

网友:
楼主牛逼,这样都能修好,赞赞赞

网友:
楼主心里里佩服你,要是我的话估计放弃了。。。。。

网友:
想要精得付出啊!

网友:
烧那么大个洞  都被你修好了  真强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