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同方19显示器

楼主(2014-08-27):
昨天客户送来一同方19显示器,是雷击不上电。。。。。拆机测量电源管理芯片坏。。。换掉,电压出来了,但屏白屏,右侧还有从上到下的彩线。。。。
芯片

网友:
刷下程序试试

网友:
先用万能板点一下是不是屏坏了 屏上面有个保险丝看看 如果是屏坏了就 没戏了

网友:
先用通用板点一下屏 看看是屏还是驱动板

网友:
换个通用板试一下屏

网友:
线确定是不是坏了

网友:
先点屏吧,屏上的保险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