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D AMD集成求助

楼主(2014-08-27):
AMD南北芯片组,机器型号:L600D-07B,板号:TE3M
开机跳1A,刷过BIOS,吹过南北桥,无任何反应。给点思路。。。

网友:
北桥问题...

网友:
芯片换了   吹有什么用  直接换

网友:
这种故障好像是不过内存,查查内存条件。再考虑北桥

网友:
楼主查出问题了么?

网友A:
电流1.A不变,肯定不是内存的事。AMD芯片组即使不插内存也会有电流跳变。
自己刚刚换了0752001,无果。准备换南桥

网友:
今天也遇到一台 没修好 客户急   就拿走了   希望有修好的朋友给点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1.A不变,肯定不是内存的事。AMD芯片组即使不插内存也会有电流跳变。
自己刚刚换了0752001,无果。准 ...

换完南桥怎么样了  我这边有两台L600D一样故障的  电流跑1.05左右  换完北桥故障依旧

网友:
换南桥依旧。已经放弃,这个怪问题,实在没辙了

网友:
看看北桥电压

网友:
有信号跑吗

网友(2014-09-28):
我手上也有一台,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还没刷bios。先上论坛上来看看

网友:
cpu复位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