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 联想E430C 有待机不开机怎么回事 急急急急急!!!

楼主(2014-08-27):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THINK pad E430C    待机 0.03A   按开机键没反应      怎么办!!

网友A:
测上电触发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测试触条件啊  南桥   EC  条件

网友:
测量RSMRST 是高还是低

网友:
查ec工作条件  那个ec是带程序的 不能随便换

网友:
待机有点高呀,0.01的样子才正常

网友B:
没过隔离保护,过去的是小电流,公共点短路,有个电容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上电触发条件是否满足

我都量了   没有待机电压

网友:
待机电压还没出来,电流就出来了啊,是不是查错了

网友:
同样的我今天刚来个机器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过隔离保护,过去的是小电流,公共点短路,有个电容短路了!

能大致告诉我是那片地方

网友:
隔离保护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大致告诉我是那片地方

板子的角上啊,有三四个电容,大概每个有一厘米的距离。烧机嘛

网友:
慢慢复习功课吧,公共的主电源应能快速找到才行.看点图纸,熟识主板的电源分布.

网友:
采用烧鸡大法,效果会提高不少呀。况且待机稍微有点高,一般是0.01--0.02左右

网友:
多谢啊    问题解决 了!

网友:
问题怎么解决的,说说,在线等!!!

网友:
刚接到一台一样的机,代机0。05 没有3 5V

网友:
今天修的是主板屏线接口处一个电容短了,现象和你的一样

网友:
烧机一下,那个电容发烫,把它下了就OK了

网友:
楼主不厚道呀  解决了都没有说出问题是什么。

网友:
待机电路问题,比较简单

网友:
bios 程序 要是待机35v一直有那就是3。5v芯片 和e420一样 通病

网友:
唉,说的不明白啊。

网友:
92580坏了吧

网友:
今天遇到一个是待机芯片坏了

网友:
兄台你应该不是搞电脑维修的吧?问这样的问题。按开关没反应就是不触发啊,那原因多了去了啦,开关电压,有没有断线,3,5v 出来没,EC  BIOS.........

网友:
网上很多这样
的问题啊

网友(2014-10-14):
问题解决了   就是一个电容坏了

网友:
3,5v  或者BIOS

网友:
查ec工作条件  和 刷BIOS

网友:
待机出来了没有      出来查ec 南桥

网友:
电容爱坏都知道 坏的地方在哪呀

网友:
这个机器BIOS好像带程序吗  如果是带程序的 就换EC就好了  记得买剪板的

网友:
不是BIOS  是EC

网友:
查南桥待机

网友:
测量下公共点B+ 是不是短路了。短路烧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