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100E 花屏

楼主(2014-08-27):
整屏都是花的,,外接也一样,,看情况有点像是显存的问题,,这个是集成的板,,北桥边上有一颗显存,,不知道是否这个坏了引起的...有修过的兄弟告知一声~!~!打黑胶的不想轻易动桥啊...
问题

网友:
笔记本显存出问题的少,建议你先加焊桥

网友:
北桥坏了吧!显存加焊没有多大用,最好换掉。

网友:
先焊桥试试吧

网友:
内外接都花屏,AMD的干桥吧,X100E本来发热量就大,打黑胶也要干啊,不干怎么修的好。

网友:
做了桥,,,有显示了,但是红屏,也有点花,,看来是桥的问题,,,只能换桥了...

网友:
拆桥掉了十几个点,,还好都是空点,,,重植OK了,,谢谢大家了,,

网友:
果断显卡。这机器北桥和显卡是一个芯片。

网友:
对,先加焊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