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惠普OMNI100PC一体机,开不了机

楼主(2014-08-27):
HP惠普OMNI100PC一体机开机只能听见风扇转动的声音,其他没有任何显示,请问各位高手是怎么回事,是不是主板坏了啊,如果换主板,大概需要多少钱,什么型号的主板啊。

网友:
只是这么说不太,好解决你的问题!你可以去某宝问问,或者找人修修!

网友:
先换下内存吧,不行放下电就好了。

网友:
去淘宝吧,一百多

网友:
是不是有什么地方虚接了,造成了这样的问题,可以清下灰,重新插拔下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开机风扇转 不显  内存换了 放电了 查了哈CPU。内存。桥 供电正常范围。。
一体机 又没外接 手上又合适的U   。。刚上来准备搞个BIOS看。 发现帖很少。但有人提到加焊北桥好了。
感觉有可能。。毕竟是上AMD的U。

网友:
这个应该是显卡了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不行放下电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有什么地方虚接了,造成了这样的问题

网友:
北桥问题  通病

网友(2014-11-14):
查了哪些没有,什么都没查别人也不好说

网友:
我的北桥加焊还是一样的

网友:
HP100的机显卡再容易问题,加焊一下

网友(2015-01-03):
我刚碰到一个,跟楼主的问题一样的.

网友:
楼主 修好了吗?修好的话分享一下。我也遇到一台这样的问题

网友(2015-04-26):
hp omni220pc   开机出现LOGO就不动了

网友:
我也一台和楼主一样不跑信号

网友(2015-06-30):
被桥216-0752001的问题,加焊一下就可以了。这个是通病

网友(2015-10-08):
我也碰到一台这样的HP一体电脑,但测试后,是内存问题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电流跑到0。6多 不显示

网友(2016-07-25):
加焊了北桥001  没用 。。。

网友:
我的这个是显卡的问题 加焊了之后 电流瞬间到2A多

网友A:
之前不亮机 电流停滞在1.8左右不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不亮机 电流停滞在1.8左右不动

电流有没有跳变?打一下内存波形,如果跑码那就是显卡问题大一些

网友(2016-08-27):
我今天碰到的也是,不过加焊北桥没用,不知道啥问题,

网友:
不会修去早师傅修啊!放在你自己手上他又不会自己好的

网友B:
我也有一台,我的不稳定,有时好,有时坏,加焊北桥也是一样,BIOS刷了开机了,但是过了会又无显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台,我的不稳定,有时好,有时坏,加焊北桥也是一样,BIOS刷了开机了,但是过了会又无显示了,

你再找个BIOS刷刷看,我感觉好事BIOS问题

网友C:
遇到一快有时可以亮,有时不可以亮,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遇到一快有时可以亮,有时不可以亮,什么问题

这种情况可以先刷一下BIOS试试,BIOS 程序坏易引起这种问题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同样问题,去掉内存也不报警。怀疑是BIOS问题。

网友(2016-10-27):
电流跑到1.5几了  不是BIOS问题了吧

网友D(2017-02-19):
楼主最后秀好了吗 我今天的一块也是电流1A多点 刷BIOS 换北桥都没有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最后秀好了吗 我今天的一块也是电流1A多点 刷BIOS 换北桥都没有好

一般都是换南桥,为何去换北桥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一般都是换南桥,为何去换北桥呢

因为北桥是0752001  比较爱出问题的一块桥  昨天修好了 下载了一个1.03F的BIOS 并且换了BIOS芯片 上电之后电流还是哪个电流 但是有不插内存的报警声了 知道是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因为北桥是0752001  比较爱出问题的一块桥  昨天修好了 下载了一个1.03F的BIOS 并且换了BIOS芯片 上电之 ...

这个0752001的确是易坏的型号,遇见不少这个北桥坏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