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30I 下载的BIOS第1次点不亮,第2次一切OK.

楼主(2014-08-27):
为什么,求解。。。
点不亮

网友: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14-10-13):
好的BIOS能传个上来吗

网友:
不是BIOS的是 原来什么问题啊

网友A:
我也遇到T430U也是这问题 还在修呢 还没好 不知道什么问题 也是刷bios出现这问题的 之前不亮
yvhai2010
这种问题只有找到工厂用的BIOS才能解决。就像HM55换后要刷BIOS一样的问题
详情

网友:
楼猪 修好告诉我门一声

网友:
我的联想K27开机也需要两次

网友:
你是不是没有插COMS电池

网友:
有没有修好的?我遇到过2台了

网友:
联想E431也是一样的毛病

网友:
应该还是刷的bios 问题 我Y460 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我现在手上也有一台这样的机器 二次亮机,求解

网友:
淘宝上买了BIOS也不行

网友:
会不会是改过的

网友(2014-12-03):
CMOS电池换一个试试

网友:
会返修吧

网友:
还是BIOS的问题

网友:
请问楼主 开两次才能亮机的问题 最后解决了吗 现在也遇上一个这样的问题 请教楼主

网友:
程序这东西有时候真是搞不清楚。

网友:
我有碰到x230 在论坛里下载bios,第一次不显示,第二次显示,最后没有办法。拿到
别人档口刷好了,我将他刷的bios,装在另外一片同样故障板子上,第一次开机很慢
显示,不能进系统,第二次就正常,我都郁闷死了

网友:
ECD的BIOS吗

网友:
昨天刷了个32脚的BIOS一次刷好,不过对位对了我半个多小时,以前多引脚BIOS好麻烦

网友:
插,我也遇到这几把问题了。。。。。。。。

网友:
楼主解决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T430U也是这问题  还在修呢  还没好  不知道什么问题  也是刷bios出现这问题的  之前不亮

这种问题只有找到工厂用的BIOS才能解决。就像HM55换后要刷BIOS一样的问题

网友:
我修了一个X100E看着不过内存    刷BIOS好了    过了几天又拿来了       还是那样  拆机又好了     这个问题有人遇到过没有

网友:
恢复一下出厂设置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