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715(870-sg45)开机瞬间掉电,电源保护!

楼主(2014-08-27):
ms-7715(870-sg45)开机瞬间掉电,电源保护!绿线为低电平,拔掉cpu供电四小接口一样开机瞬间掉电,有一块同样的板子,对照测量了ATX20针,阻值基本一样。怎么查?

网友A:
先查12V负载,串口芯片。

网友B:
先断电查查12V,CPU,内存,桥,这4个阻值对不对,无穷大或者为0都是不对的,

网友:
找图纸看看去啊

网友C:
是不是场管DG击穿了

网友:
查下,是不是ATX的紫色5V和红5V的对地值,有独显的拔掉独显!

网友:
同样屏的朋友帮帮忙看看是什么型号。

网友D:
你查5VSB和vcc,是不是串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查12V负载,串口芯片。

串口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场管DG击穿了

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
用稳压电源单独给12V供电,电流正常的!

网友:
用稳压电源单独给+5V供电,电流也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查5VSB和vcc,是不是串路了!

vcc是指12V?

网友E:
强制工作一下,在量下电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断电查查12V,CPU,内存,桥,这4个阻值对不对,无穷大或者为0都是不对的,

人家都说了拔掉了12V一样保护   你们还让人家查12V干嘛????

网友D:
ATX的红色为VCC5v,紫色为5vsb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强制工作一下,在量下电压看看

怎么强制?

网友:
引用 网友D:
ATX的红色为VCC5v,紫色为5vsb

单独给5VSB供电,正常的,单独给+5V供电,5vsb这个脚有3.6v,+3.3V上面有0.8v,单独接+3.3v,5vsb和+5v脚上1v的电压!!!

网友D:
这应该是串路了!你看表笔一脚接ATX红色5v一脚接紫色线5v是不是想通了?看看阻值多数?大概是500左右!

网友D:
引用 网友D:
这应该是串路了!你看表笔一脚接ATX红色5v一脚接紫色线5v是不是想通了?看看阻值多数?大概是500左右!

为100一下,基本为串路,查USB附近的小八脚,那个芯片的1脚连接红色5V,2脚连接紫色5V

网友F:
MSI有防伪芯片,我以前修过一片掉电的就是防伪芯片坏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MSI有防伪芯片,我以前修过一片掉电的就是防伪芯片坏了。

芯片在哪里?哪个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100一下,基本为串路,查USB附近的小八脚,那个芯片的1脚连接红色5V,2脚连接紫色5V

测了一下,阻值在4K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G:
芯片在哪里?哪个位置?

ms-7G啥的,芯片上有个图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