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E1920NW 5V电压不稳修复

楼主(2014-08-27):
如题,电源板不接负载的时候5V,15V正常,接驱动板5V从1.几到4.几左右跳动,15V一直比较正常,用维修电源单独给驱动板供5V,看电源指示灯可以正常开机和关机,而且电流并不大,只两百多毫安,说明问题在电源板,经仔细检查,发现是5V到取样电路中间的跳线J803有虚焊,但是肉眼根本看不出来,用万用表测试过程当中才能发现。加焊后故障排除。

网友:
虚焊有阻值了引起的电压不稳。

网友:
厉害。。。。。。。。

VIN芝麻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是的!有次反馈回路的的TL431断了个脚。也出现了这个现象。

网友:
      这个现象。这也给我们一个提示。只要次级有电压。。电源热地部分的电路是基本没问题的!重查反馈回路元件和线路。  :     电压跳变不一定是次级  也要查电源热地部分  ,在热地引起电压的原因   还有  50V  22   47  UF  的电解    /供电 整流的肖特基///   IC PWM 输出端到MOS之间的限流电阻   ////PWMIC 性能————————————————————

网友A(2014-09-27):
不可能的。我手里面的就焊了也一样。所以跳线不容虚焊。会不会你是歪打正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的。我手里面的就焊了也一样。所以跳线不容虚焊。会不会你是歪打正着

这个板子肯定是那个跳线的问题,5V不稳还有个可能是变压器的问题,这个也遇到过引起5V带不动负载,换个变压器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的。我手里面的就焊了也一样。所以跳线不容虚焊。会不会你是歪打正着

我已经修好了是热电源部分的整流管坏导致。和5欧的电阻。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别争了,各种可能都是存在的,搞懂原理,仔细检查是正道。

网友:
虚焊什么地方都能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