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不触发 开关无电压

楼主(2014-08-27):
今天接到客户一台IBM T60(945)客户说开不了机,插上可调电源待机0.023,正常。拆机插图测量J7的19脚无电压,打值650不短路 拆掉D21输入端有3.3V,拆D22输入端也有3.3V。应该是这个信号-PWRSWITCH问题。查图只到J7   J23 最后拔掉J23的45脚,开关电压正常。按开关电流刷刷亮机了。装机。之后用了一天第二天有不开机了,拆机量开关有3.3V。量D22负极有跳变,正极没有跳变,怀疑D22坏,再其他主板上找个二极管装上还是没有跳变,这下不知道怎么办了,到论坛里逛逛,一下想起来了,是不是这两个二极管装错位置了,赶紧风枪吹下调换位置,用几天没问题了。新手自己犯错误了,第一次发贴不好请见谅。

网友:
IBM的机子电路图有点复杂哦呵呵,谢谢分享

网友:
慢慢来,都是这样过来的

网友:
IBM的不错啊,没图就不好搞了

网友:
有图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