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MA770-US3 和技嘉785GM 等不认SATA,通病!!!!

楼主(2014-08-27):
顾客拿一个主机来说点不了,接后上电有电压,但不跑码。先换个CPU,果然跑码了。。。可提示不认硬盘,换了几个接口都一样。。。而IDE口 U盘却可以认到。。。。难道是桥?时钟?桥模块供电?? 可之前顾客说用得好好的。。 想想先网上查查有没有人遇到同样的问题吧,查了又查 没发现有相关信息。。。但发现其他牌子的板有人说是诊断卡插上去就是不认SATA设备。。。。心一灵 我也试试 于是把那个俄罗斯带灯的测试卡 从PCI槽取下 再开机。。。。果然。。。顺利进系统了。。。靠。。不懂解释了。。。。希望给遇到这个问题的人点帮助!!!

网友A:
我这里有一个G41的也不认盘,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有一个G41的也不认盘,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打下,SATA的对地值一致500左右,量下时钟上的SATA时钟0.4v不行只能干南桥了!GB的南桥!

网友:
有可能是bios吧

网友:
原来是外设设备导致不认SATA硬盘~

网友:
这不算通病吧,纯属操作的问题。

网友:
我们插诊断卡有时候还会导致跑13这个代码,拔了就好饿。

网友(2014-11-17):
是不是诊断卡拉低了与SATA相连的信号呢,

网友:
细节问题。

网友:
我上次碰到一块主板,V星的,把独立网卡拔掉,用橡皮查查,认硬盘了,把网卡插上也认网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