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CMOS电池引发的蓝屏,你遇到过吗?

楼主(2014-08-27):
一台联想E46L,客户说换了固态硬盘,怎么做系统都蓝屏,连进PE都蓝屏。问了老板,让做XP,于是进BIOS设置改了硬盘模式IDE,开始进PE做XP系统,很奇怪,不蓝屏啊,从进PE到装完系统都没蓝屏,这么容易就做完了啊,没发生蓝屏事件。换了固态硬盘,系统真是显得快很多,不过就是硬盘太小了,才120G。关机又试了一次,过了滚动条瞬间蓝屏重启,都没看清是什么蓝屏代码,第一想到的就是硬盘模式的问题,于是进BIOS一看,怎么又变回AHCI了?没太在意,改完就好了,看了一下右下角的时间,我明明改过的怎么也变回原来的时间了?瞬间秒懂了,测CMOS电池电压,一测才0点几,罪魁祸首终于被发现了,换了CMOS电池,改好硬盘模式,改了时间,一切都保存住了,也不再蓝屏了。由CMOS电池引发的蓝屏,我是第一次遇到,不知道大家都遇到过没有。

网友A:
你让我感觉到蛋在疼    不过CMOS导致的奇奇怪怪的问题多了去了

网友B:
有时候也会碰到的,很有用

网友C:
LZ, 文不对题啊,内容说的做XP

网友D:
固态硬盘做XP,有没搞错..............

网友E:
这个是会这个样子的.模式不对

网友:
啰哩啰嗦的!

网友:
硬盘模式没有更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让我感觉到蛋在疼    不过CMOS导致的奇奇怪怪的问题多了去了

呵呵,一定要淡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时候也会碰到的,很有用

哦,这个我是第一次遇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 文不对题啊,内容说的做XP

不好意思,由于下班没有编辑完,刚编辑好的,这次看就对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固态硬盘做XP,有没搞错..............

客户要求的,我们必须满足。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会这个样子的.模式不对

模式是不对,关键是CMOS电池没电了,保存不住设置。

网友:
不好意思,见笑了。

网友:
改过了,是保存不住。

网友:
引用 网友F:
???????????

这次看就不会那么多疑问了。

网友:
cmos不保存引起的蓝屏

网友G:
我在关心楼主   做这个系统收了多少大洋呀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在关心楼主   做这个系统收了多少大洋呀

这应该算硬件维修吧,算做系统钱?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这应该算硬件维修吧,算做系统钱?

要是我就跟客户说这是南桥的问题    ,换升级版的南桥才行奥.........

网友I:
电池没电了就不能保持COMS设置。。所以才蓝屏的

网友:
说滴非常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在关心楼主   做这个系统收了多少大洋呀

比做系统多收一点点。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应该算硬件维修吧,算做系统钱?

就比做系统多收了二十,没多说。

网友:
引用 网友G:
要是我就跟客户说这是南桥的问题    ,换升级版的南桥才行奥.........

还是楼主比较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电池没电了就不能保持COMS设置。。所以才蓝屏的

非常正确,就是因为没电了。

网友J:
CMOS电池没有电,时间是不准,但引起蓝屏,但不多见,今天见到了,以后就不会走弯路

网友K:
想必楼主也蛋疼了吧!呵呵淡定淡定,你就当是不保存硬盘的模式好了,这样去理解。。。。

网友L:
还没碰到过保存不了CMOS引起的蓝屏。

网友M:
保存不了模式引起的,

网友N:
头次见   下次注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CMOS电池没有电,时间是不准,但引起蓝屏,但不多见,今天见到了,以后就不会走弯路

这个要是做了WIN7就不用折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想必楼主也蛋疼了吧!呵呵淡定淡定,你就当是不保存硬盘的模式好了,这样去理解。。。。

是啊,还是做错了系统,BIOS里默认的硬盘模式是AHCI,要是做WIN7就没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还没碰到过保存不了CMOS引起的蓝屏。

以后碰到注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M:
保存不了模式引起的,

都是电池惹的祸

网友:
引用 网友N:
头次见   下次注意了

以后碰到蓝屏了,需要注意了。

网友O:
的确,CMOS电池没电了,保存不了信息跟时间的。所以你设置的都没保存住。看见BIOS里面时间保存就可以明白

网友P:
报的7b错误,不用管电池,用默认的接口模式做系统就不会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报的7b错误,不用管电池,用默认的接口模式做系统就不会蓝了,

非常对,系统默认应该就是AHCI,做WIN7就没那么多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的确,CMOS电池没电了,保存不了信息跟时间的。所以你设置的都没保存住。看见BIOS里面时间保存就可以明白

是的,后来才秒懂了。

网友Q:
是电池没电情况下还是有电

网友R:
CMOS电池没电了是不是有提示

网友:
这个故障好普遍啊 应该大家都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Q:
是电池没电情况下还是有电

就是电池没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CMOS电池没电了是不是有提示

没有提示,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时间日期保存不住。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让我感觉到蛋在疼    不过CMOS导致的奇奇怪怪的问题多了去了

你的下文还不出啊?你要太监了?

网友S:
这应该是属于板卡级维修的功夫吧,不过如果直接学的芯片级维修,碰上这样的问题还真不太好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下文还不出啊?你要太监了?

实在不好意思,由于下班原因没有编辑完,回去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S:
这应该是属于板卡级维修的功夫吧,不过如果直接学的芯片级维修,碰上这样的问题还真不太好理解

呵呵,不管什么级搞好才是硬道理。

网友T:
换了电池就是硬件,装了系统就软件,应该软硬兼收。

网友U:
就是不保存CMOS导致硬盘模式不保存……我以为什么奇怪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T:
换了电池就是硬件,装了系统就软件,应该软硬兼收。

你太有才了,才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U:
就是不保存CMOS导致硬盘模式不保存……我以为什么奇怪的问题

又让你失望了,不好意思哦。

网友:
楼主偷换概念啊,明明就是接口模式问题

网友:
cmos座子下面的电容

网友:
我表示没见过楼主给图片啊

网友:
遇到个外星人的,不插CMOS电池,就报警,不开机,重启才能开机,为这还订了屏线,擦

网友:
由于cmos电池没电了导致保存不了硬盘模式,所以进系统蓝屏了,客户以前是xp系统吗

网友:
这个真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