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求教各位LED点屏怎么操作的

楼主(2014-08-27):
想测LED的屏怎么测,请师兄们指教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点屏器测的,还是用什么工具测。

网友:
坐着学习 大神快来

网友:
有通用信号板,通用背光板。

网友:
背光用可调电源就行。

网友:
头像好,你懂得

网友:
点屏与LCD屏一样的,只是点亮背光的高压板不一样。

网友:
没有专门的接口,需要焊接

网友:
我也想学习一下。